[MACBOOK]
A1278 愁死了

楼主(2016-10-17):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 有时蓝屏,我看现显卡加焊过 于是我又加焊了一次 直接不亮了,我在网上定了一个 故障还是不良 求助大家
显卡

网友:
1)查看有沒有掉件 2)橋沒做好,重值再做 3)橋是坏的,重值也沒啥用

网友:
A1278有显卡吗?大哥你有没有搞错机器型号

网友:
再上机器热一遍试试,我昨天有个机器一遍没亮,本来想拆了再换一个呢,弄到一半突然改注意了,
加热完再上电正常了

网友:
a1278是集显的机器修过好多台了

网友:
A1278有显卡???1286吧 还是你说的是南桥?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呢?

网友:
楼主说的型号对吗? 如果是老款的1278 MCP的桥 就还桥吧 这个桥非常爱坏 而且没有所谓的全新 买到的也有很多坏的

网友:
网上的芯片不一定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