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三极管还是二极管

楼主(2016-10-17):
如图,上面写着A5sSH。

网友:
A5sSH SOT-23进口大芯片P沟道强型场效应管

网友:
大型场效应管

网友A:
这个管子 你可以在液晶驱动板或者笔记本屏开启电路上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 你可以在液晶驱动板或者笔记本屏开启电路上找到。

多谢告知。。。。。。

网友:
大型场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