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5836的18脚

楼主(2016-10-17):
isl95836 引脚定义 及不装CPU出CPU供电的方法

请问这3个电阻,哪个是18脚接地电阻呢??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大哥们,求教一下,我有许多CPU供电不出,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一看就是技嘉的图纸,把DQ19拆掉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技嘉的图纸,把DQ19拆掉把

拆掉就有电压了吗???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DQ19是干什么的……

网友C:
18脚是误差放大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脚是误差放大脚

哪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们,求教一下,我有许多CPU供电不出,不知道怎么修

h61的没cpu供电有些是电路问题还有些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