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t190屏幕一闪及灭维修

楼主(2016-10-17):
拆机观看电源板高压包烧糊,跟换高压包后故障解除

网友:
..楼猪这贴....毫无技术可言啊  纯属灌水啊   什么坏了换什么 很基本啊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是通病,现在都流行换LED套件,效果好多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样发帖有灌水嫌疑哦

网友:
三星高压包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高压包是通病,现在都流行换LED套件,效果好多了。

版主,现在LED套件价格便宜了,但是这样改造,相对的问题也来了。因为需要改造的大多都是老机子了,一拆屏,装回去的时候不是漏液就是多了竖线,虽然几率不大,但是遇到一台也够郁闷几天的,而且改一个也收不了多少钱。不知道有什么不用拆屏的方法吗?望赐教

网友:
没买过这种高压包,一般我都是直接改通用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现在LED套件价格便宜了,但是这样改造,相对的问题也来了。因为需要改造的大多都是老机子了,一拆 ...

不拆屏,本论坛有版主发过帖子,自己找一下吧,我忘记谁发的了。

网友(2016-11-22):
怎么没图片,还以为是灯管问题勒,原来是高压

网友:
以后还会出现这问题的,高压有问题大部分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换高压板试看

网友:
三星早就这毛病了。。估计那一批也快修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