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420 5420 LID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6-10-17):
戴尔7425 5420主板 R08 进水主板 LID——sw 电压被拉低, 翘起EC脚 电压正常 换EC还是一样 ,以前遇到刷BIOS好的 现在刷了也没好。
刷BIOS

网友:
那就测一下EC是否读取到BIOS,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我有一台机器也跟你一样,静待结果。

网友:
重点还是要查进水部分的电子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