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LX3_PLUS_R2.0_2.01风扇动一下就停

楼主(2016-10-17):
短接绿线 一会就掉电 在没掉电之前内存供电是0.6V 换过内存供电芯片情况依旧

这情况掉电和内存供电有关糸吗

网友A:
h61缺供电 或电压不正常就会掉电的  查下内存供电的反馈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缺供电 或电压不正常就会掉电的  查下内存供电的反馈电路吧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