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读SIM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此板工单故障描述为不读SIM卡,插入SIM卡开机,手机确实不读SIM卡,故障复现。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目检SIM卡座及相关元器件没有发现破损、发霉等不良痕迹。

  (2)用万用表测量J2301各引脚的对地阻抗,各测试点值与良板对比,如下表所示: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读SIM卡维修 图1

  (3)测量插卡VREG_L14无电压、不插卡VREG_L14无电压,VREG_L14无电压可能大家以为是电源没有输出电压,因VREG_L14电压是检测到卡在位时才会有输出;插卡VREG_L5_1P8有1.8V电压、不插卡VREG_L5_1P8也有1.8V电压,插卡VREG_L5_1P8电压因是0V,说明手机没有检测到有插卡;测量J2301第4引脚对地阻抗无穷大,由此可判断出J2301卡座第4引脚虚焊。

  原理图及实物点测图如下: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读SIM卡维修 图2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读SIM卡维修 图3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加焊J2301第4脚,插卡能识别SIM。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1)我们量测SIM对地阻抗时,有的是测量预留的量测点,有的是量测SIM卡座引脚;正确的量测地方应该是SIM卡座的各个引脚,因为量测卡座上的各个引脚对地阻抗可以判断出卡座有没有虚焊。

  (2)在没有测量到电压时,首先要想想手机有没有检测到ID信号,有的功能是要先检测到ID,其功能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