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开机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此板工单故障描述为不开机,用程控电源接假电池给主板上电短接开机无任何反应,故障属实。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遇到开机无电流的故障板我们通常都会优先测量VPH_PWR和VBATT电压是否正常,此故障板只有一路VPH_PWR电压,所以只需测量VPH_PWR电压,测量到该故障板VPH_PWR电压为0V,下电量测其对地阻值只有0.2欧姆,由此可知该线路处于完全短路状态。维修此类短路板我们一般有两种方法:

  感温法:用程控电源在VPH_PWR线路上加一个4.0V的电压,然后用手触摸整块主板的TOP面与BOTTOM面,但没有摸到主板有发烫的地方,初步判断为电容或保护管短路,与IC无关。

  欧姆法:打开SGD找到所有VPH_PWR量测点,将FLUKE高精度万用表打到欧姆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量测点。经反复测量C1607,C1608的对地阻值只有0.19欧姆,比其它测量点少0.01欧姆,拆掉C1607,C1608后VPH_PWR电压恢复正常。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开机维修 图1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开机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C1607,C1608后手机能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4、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遇到短路板我们可结合感温法与欧姆法修复故障板。

网友:
请教老师   SGD 是什么?   点位图   位置图?    麻烦老师给与指点

网友:
少0.01欧姆  都能发现

网友(2016-11-20):
可以买个毫欧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