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不充电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开机后插USB无反应(无充电符号、无端口)

  二、原因分析

  目检USB接口J1502无外观损坏,虚焊。用万用表测量J1502各引脚的对地阻值,发现J1502第4引脚对地阻值异常50(正常板的对地阻值为500左右),由此可说明J1502第4引脚处于短路状态,拆C1510再次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第4引脚依旧处于短路状态,因此可判断D1511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D1511后OK。

  四、经验总结

  不充电故障J1502、D1511、U201坏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