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识SD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识SD卡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工单描述故障不读SD卡,开机后插SD测试的确不识卡,故障复现。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目检J2302外观未发现外观异常,用万用表测量J2302各引脚的对地阻抗发现第10引脚对地阻抗异常,各测试点值与良板对比,如下表所示: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识SD卡维修 图1

  由上表可看出第10脚对地阻抗异常,比良板小200。用程控电源接假电池给主板开机,插上SD卡后测量SDC_VCC电压为1.8V,正常情况下插卡时此处电压为3.0V,于是开始测量U2301的输入端电压VREG_L11_SDC为0V,正常情况下为1.8V,由此可判定是U201本体不良导致VREG_L11_SDC电压为0V。

  原理图及实物点测图如下: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识SD卡维修 图2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不识SD卡维修 图3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U201后重新开机测试能正常识卡,故障修复。

  4、经验总结

  在维修不识SD卡故障时,应首先查看卡座外观是否正常,其次测量其各引脚的对地阻抗是否正常,当引脚对地阻抗都正常时可以通过开机插卡测量SD卡座相关供电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