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不开机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主板上电直流电压3.8V,按开机键,马达不振动,显示电流为0,不开机。

  二、原因分析

  1、关键电压:根据下面的顺序依次测量电压,测量到PM-RESIN1.8V电平为0,和正常电压差异太大。

  2、分析异常信号:

  a)PM-RESIN1.8V不正常,说明整个供电电路和CPU没有瞬间启动(也就是说此高电平1.8V不对地短路转为瞬间低电平,PMU201没有瞬间启动输出电压给CPU的供电电压,就没有整机开机的一个动作),同时u201输出一个VREG-L12 1.8V供给X201,使x201振荡,从而使U201持续DC VPH3.8转各路所需电压,保持长期供电开机。

  b)测量VPH3.8V电压正常,X201本体与通路都正常。

  c)U201输入电压VBAT3.8正常,VPH3.8V正常,但无输出,所以判定U201本体不良。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1,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遇到主板不开机的这类故障,首先看电流,当电流为零,说明主板没产生功耗,所以这类故障首先检查供电。电源没起振,这复位1.8V很重要,确定PM-RESIN1.8V没有的情况下,查看此通路是否正常,通路正常再用手按压U201看是否有输出,看是否存再虚焊等问题,假如还是没有,果断换掉U201,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