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送话杂音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送话杂音维修案例

  1、现象、问题描述

  工单描述故障有时送话不清,测试MMI主麦杂音,故障复现。

  2、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开机后测试MMI发现此送话杂音故障为MIC1801杂音,目检相关元器件没有发现破损、发霉等不良痕迹。

  (2)原因分析及相关原理图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送话杂音维修 图1

  从原理图分析MIC1801的电路较为简单,将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位测量C1803电压3.0V,为正常值,可排除由于U201及其他相关元件不良引发送话杂音故障,初步判断为MIC1801本体不良。

  (3)实物量测图

华为P8青春版电信4G送话杂音维修 图2

  3、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MIC1801后送话正常,故障修复。

  4、经验总结

  在维修送话不良故障的时候,首先要分析是主麦还是副麦不良,再目检相关元件外观是否存在不良,然后再测量相关测量点,排除是否为电源芯片不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应优先更换小料,避免更换大料导致其他故障产生,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