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0不出3V后级无短路

楼主(2016-10-17):
5V是换了管子以后出的。反馈也不出3V无短路用3.3烧待机芯片发烫 chinafix.com.cn迅维网_TOSHIBA C800 QUANTA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检查 箭头 这几个地方。。。 有条件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还有 电感 后面的 电容 换掉 ,看看

网友:
看看3V的开启正常吗   对比一下 待机的1 6脚  电压多少

网友:
这个最好量下瞬间是否有输出,可以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箭头 这几个地方。。。 有条件换个芯片看看。。

芯片换了

网友:
发汤,后级一定有短的。你仔细查一下,线性电压,这类。

网友:
修出了吗?

网友:
很不错哦,非常有用

网友:
不断的研究会成为大神的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看看前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