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触摸不好用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触摸不好用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开机正常,屏幕显示正常,用手触摸屏无反应。

  二、原因分析

  1、关键电压:

  根据下面的顺序依次测量电压,测量到I2C_SDA_TP电平为0,和正常电压差异太大。

  2、分析异常信号:

  a)I2C_SDA_TP1.8V不正常,说明CPU与TP模块间不能正常通信,CPU下达的指令。

  b)测量VREG-L19 2.85V电压正常VREG-L28 1.8V正常,I2C-SCL 1.8V也正常, P_RST_N、TP_INT_N都正常。

  c)测量I2C-SDA为0V,断电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此通路对地阻值偏小,顺着这次线路检查该线路上的关键元器件,发现保护稳压管D2012发黑且有裂纹状。

  三、最终结果

  更换D2012,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遇到触摸不良的故障机,首先别急于分析主板原因,而是先换好的测试壳件验证,看是否壳件问题造成,确定壳件没问题再看主板上的针座J2001有无缺损污垢,针脚下陷等,再看针座旁边有没有小件脱落破损及歪曲,再确定外观无误的情况下,最后再检测线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