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V REV:2.00无CPU供电

楼主(2016-10-17):
    P8B75-V REV:2.00来的时候说有点一会掉电,我测了一下掉电的时候是无CPU供电
我就直接量了下开启无开启电压,控制开启脚的三极管也换过也不行因没图纸只有点位
也就没有再细查,就加焊下cpu管理芯片,结果开启有了cpu供电也不出了,之前没弄的
时候还有的只不过点一会就会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有其他的工作条件没
满足,所以想问下各位大神这个芯片是不是还有什么工作条件没满足

供电都有
开启也有

网友A:
现在的板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越来越不好修了

好熟悉的一句话

网友: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过流检测  都会造成无cpu供电的

网友:
可以把点位图分享一下吧

网友:
线刷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