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黑屏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黑屏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手机按开机键黑屏,接数字电源后电流变化开机,证明黑屏。

  二、原因分析

  1、根据以下信号进行测量:测LED2_A(R2013)无电压,正常板在背光最亮的时候电压为18V。

  2、分析异常信号:

  a)LED2_A无升压,说明整个升压线路故障。

  b)目检U2001、L2001、D2001正常说明无外观问题。

  c)量测VPH_PWR,VREG_L6_1P8电压正常,则可以说明U2001异常。

  3、异常电压线路如图:

  4、LCD线路的走线图: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001后OK。

  四、经验总结

  屏幕黑屏的情况下,一般属U2001坏的最多,因为U2001升压的电路电压过大容易烧坏L2001,D2001,U2001等。在返修的情况下LCD坏的较多,J2001在排线扣合的时候容易损坏。

网友(2018-07-26):
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试,应给是通病,绝对没有骗分

网友:
有图就是好,查电路找电感轻轻松松,就怕没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