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

楼主(2016-10-17):
症状为,通电电源灯一闪一灭反复,是什么问题啊,在线等,急

网友:
电源或者负载短路就会这样吧

网友: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源带负载差啊。

网友:
最简单的,换电源板

网友:
应当是电源吧,。。。。。。

网友:
拆开 电容全换了 在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