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2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10-17):
ALIENWARE 17 R2笔记本,版号A-B753P,充电芯片BQ24780,3 5V芯片TPS51285,这两个芯片周边进水不加电,处理好后可以开机,电池显示正在充电,容量不变,BQ24780这个资料找不到,在线BQ24780 LODRV无电压.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电池也换了.

ALIENWARE 15or17 LA-B753P.pdf

网友A:
下载B735把公共电压搞出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B735把公共电压搞出来就OK了

这个公共电压有,电池,适配器都能开机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吧。查下充电芯片的这个脚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电量检测有问题吧。查下充电芯片的这个脚看下

哪个脚是电量检测角,现在是关机插上适配器进系统可以看到电源已接通正在充电.也能充进去,但拔掉适配器再插上就不会显示适配器图标了

网友:
看下ec的检查脚

网友:
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嘛

网友:
我觉得充电的问题不好弄  ,兄弟们 你们充电这种故障好弄不

网友:
好了,BQ24780的5脚出来有2个分压电阻,阻值和分压都正常,ACIN是3.2V,最后没办法了,把PR715换成了140K的,电压成3.5V就可以开机充电了,原来只有关了机插上适配器才显示正在充电.现在正常开机以后,插上电源也可以充了.

网友(点评):
不是 哥们 认真的吗acin 3.5?是不是高的离谱了一般来说在2.6左右就可以了你这个3,2已经高的不行了 你还给他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