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后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后摄像头打不开维修案例

     一、单板故障现象

     手机开机后测试MMI,后置摄像头测试失败。

     二、原因分析

     1、根据下面的电压依次测量:

     测量到VREG_CAM_1P05(L2103)无电压,正常板有1.05V。"

     2、分析异常信号:

     a)VREG_CAM_1P05无电压,说明U2103电压转换器没有正常进行工作。

     b)量测VPH_PWR、VDD_CORE_CAM电压都正常。

     c)U2103的供电正常,无电压输出,说明U2103损坏。

     三、最终结果

     更换U2103,故障排除。

     四、经验总结

     摄像头不良一般都是电压不良导致的,J2101、T2101、T2102、T2103、T2107、T2108也损坏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