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联想开机0.16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17):
好了,机器现象是开机0.16掉电,板子是广达的,肯定是HWPG不正常,那也就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好了,先测看那个电压没出来

ct425180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大概测试了一下,发现。PL10的1.8V,PL8的1.05.PL9的1.5V都出来了,但是PL11的没出来,先找个图纸看下PL11是什么电压

网友:
可以看到PL11的是0.85V的。接下里我继续查供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PWM电路,像这种,我们要确定是不是PL11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掉电,我们首先先测试开启电压有没有出来就行了,如果有开启,但是没有输出,那肯定就是这里的问题了。如果没有开启,那我们再确定是不是这的问题。

经过测量开启有,VDD有,VIN有。VREF有。先不管是不是设定的事,先换芯片再说

网友:
芯片换了,然后发现问题还是一样。那就要查芯片这边设定和输出和反馈部分了

网友:
hwpg是修广达掉电的精髓,直播多上点图啊

网友:
就这么没有了吗    话说你这样直播好吗   不怕被扣分啊

网友:
还在直播呢,刚才在吃饭。现在继续。

网友:
饭吃完了,继续查,然后发现这个电压有个瞬间。那问题点还得加一个后续拉低了。大家等我继续查

网友:
而且我还发现,板子放一会,待机会偏大一点,变成0,060,然后等几秒恢复正常。但是又没有发现哪里发烫,或者串电压了,先不管他

网友:
这个芯片设定部分都没用。那就只剩下反馈,反馈的话我们查一下电阻大小基本可以确定好坏。

那就只剩下输出部分和滤波。还有后级。输出部分的升压电容换了,MOS管换了。滤波的电容换了。电感一般很少坏。

现在最大的可能就是后级拉低了

网友A:
你一次发玩行不行,

网友:
但是我想到一点,后级拉低的话。HWPG应该也有瞬间啊,但是这个没有,难道还是芯片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好吧,机器好了。还是芯片这一块,是升压部分的问题。本来这个机器很快就能好的,但是因为外部因数,浪费了差不多10分钟的时间。

网友:
本来我换完芯片,我就查了其他,没发现问题我就换了升压电容的。但是后面因为镊子太粗,用风枪吹的时候没放好。导致有一段没接触好。事后我也没用烙铁补焊的。

网友:
所以啊,以后我们换啥东西,事后还是检查一下的好啊。此贴直播维修以修好结束 ,我待会上一张点亮的图

网友:
你这直播 是挣分的好途径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次发玩行不行,

额,这个是直播。就是我查到哪发到哪,绝对不是修好了才来发的

网友:
既然是直播,我就先发帖坐看楼主怎么修本本学习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