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麦芒c199不读SD卡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麦芒c199不读SD卡维修案例

  一、故障现象

  不读SD卡

  二、原因分析

  1)目测SD卡座J2303和Z2302无外观损坏。

  2) 用万用表测量J2303第7到14引脚的对地阻值,发现第13引脚的对地阻值为59K(正常板13引脚的对地阻值为27.6K)与正常板相差太大。

  三、异常信号分析

  第13引脚SD_DATA0是CPU输出的数据信号经过Z2302到J2303,对地阻值为59K与正常板阻值大一倍多,说明通路存在虚焊或者通路器件损坏,由电路图可知J2303第13引脚直通Z2302 ,因而考虑到更换Z2302。

  四、最终结果

  更换Z2302故障排除。

  五、经验总结

  对于C199 SD卡线路中器件用到了玻璃芯片,此芯片比较容易损坏,维修时仔细看下Z2302是否有外观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