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求助

楼主(2016-10-17):
本人自己的IPAD MINI 2去掉了R1204 刷不了机,显示成手机,未知设备!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是热风枪吹下来的 ?是不是把cpu搞虚了

网友:
把R1205装到R1204上

网友:
是要该wifi版吗

网友:
去掉1204变成这样

网友:
你去掉r1204是要改成wifi版本的吗

网友:
是的,请教下现在怎么救?

网友A:
应该刷下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刷下机就好了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