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单板Q1602损坏导致不充电,不识别USB维修案例

楼主(2016-10-17):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单板Q1602损坏导致不充电,不识别USB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维修工单上的故障为手机不充电,插USB没反应。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1.由于主板为市场返修,拆机之前主板没做任何维修动作,首先考虑主板是否有烧坏或客户插拔损坏USB接口现象,即首先目检J1602(USB接口)和周边元件外观,发现都无异常。

  2.考虑到插USB时手机无任何反应,主板故障为不充电、不识别USB,很有可能是USB接口有引脚开路或通路断开现象。但量测USB接口各个引脚对地阻抗,与正常板对比均正常。

  3.既然对地阻抗正常,说明主板通路是没问题,但不代表主板电压供电都正常,于是查看电路图,通过电路图USB接口各引脚走向逐一量测各引脚通路电压。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充电,不识别USB维修 图1

  4.量测过程和对应量测点如下表格:

华为P8青春版移动4G不充电,不识别USB维修 图2

  5.可见量测的电压值也都正常,但考虑到VBUS_USB通到充电管理芯片(U201)之间还经过了一个场效应管Q1602,此场效应管是控制VBUS_USB电压对U201起保护作用,于是量测VCHG(C1622)电压,发现电压为4.23V,可见经过Q1602后电压降低了0.7V。考虑是Q1602本体损坏导致控制的电压降低。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更换Q1602后,手机正常充电,正常识别USB。

  四、经验总结、预防措施和规范建议

  不充电和不识别USB这两个故障往往都是同时存在的,修复此类故障时注意联系在一起进行全面定位。此类故障的关键点就是关于USB引脚的量测,一步一步按照引脚量测的异常点,对照线路图进行找原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