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的这个电容可以短接吗?

楼主(2016-10-17):
C79电容不小心弄掉了,这个是耦合电容吗?

流浪者一逝心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路过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qq178715246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醉生梦死头一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coal -2 双击666+关注!
对于俄来说.╭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句容诚信电脑 -4 路过是不能出声的
瑞昱 -1 路过是不能出声的

网友:
最好不要短接!

网友:
有大神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A:
电容怎么可以短接呢 不行

网友B:
电容不是电阻,是不可以短接的,你可以找个废板拆颗下来换上看看,要是没有的话就空着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要是异常的话就必须安一颗电容上去了。

网友C:
电容是不可以短接的,电阻有的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是不可以短接的,电阻有的可以短接

谢谢,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不是电阻,是不可以短接的,你可以找个废板拆颗下来换上看看,要是没有的话就空着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怎么可以短接呢 不行

嗯,谢谢大大回复

网友:
*脏话*  明显不能好吧

网友:
又学到了一些东西

网友:
这个电容是用于射频的,不可以短接。

网友:
电容短接,神 人

网友D:
有的电容可以短接,有的电感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电容可以短接,有的电感可以拆掉

你说反了吧?

网友E:
不可以的,耦合的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电容可以短接,有的电感可以拆掉

电容是不可以短接的,电感有的可以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可以的,耦合的也不行啊!

所有的电容都不可以短接,都是可以拆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