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JX REV:2.0

楼主(2016-10-17):
故障表现为有时亮机,有时不亮机。不亮机时电流到0.4A。这时桥发烫。电压只有0.3V,,其余电压没有。这是桥问题吗?加焊没有效果。亮机的时候一切正常。有遇到类似故障的吗?
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先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动了3V 5V PG的几个电阻 就好了 同行那回去没过半天 故障又回到起点了 后来我就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