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M1900

楼主(2016-10-17):
改完灯管了   不知道应该怎么飞线了  求一个美格M1900图纸

网友A:
就几根线 试验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几根线 试验下就行了

试验了一下    屏幕闪一下就不敢测了

网友B:
楼主是换灯管,还是改LED 换灯管的话,飞线干什么用,上图。

网友:
没有几根线,还找什么图呀

网友C:
该高压?  就三根线 看。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换灯管,还是改LED 换灯管的话,飞线干什么用,上图。

改的LED   要是换灯管的话就好说了 主要是改的LED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该高压?  就三根线 看。啥图

改的LED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的LED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就是接VCC  GND  ON  实在找不到,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的LED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改led也是那三根线

网友:
要什么图纸呀,主供电和地都是量的出来的,剩下一个ON/OFF你就在接口上挨个试也行啊

网友:
已经改好了   正常显示了

网友(2016-11-17):
改好了吗  你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改灯管,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