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G521-L176 CIT指导

楼主(2016-10-17):
华为G521-L176 CIT指导

  一、操作准备:

  1)操作员应佩戴静电腕带,并确保与接地线连接妥当;

  2)所需测试备件:SIM卡、充电器、电池、有线耳机、蓝牙金机、T-Flash卡、FM信号发射器、Wifi路由器;

  3)测试之前,需要找一台蓝牙wifi功能确认是好的手机作金机。

  首先打开此金机的“移动热点”,设置网络SSID为“ontim”(字母小写)开头的字符串,如:ontim001、ontim002 等,设置安全性为Open,保存设置;然后打开此金机的蓝牙,设置“让附近所有的蓝牙设备均可检测到”,并设置检测超时为“永不超时”。手机插上充电器,防止电池电量耗光,放置此金机在距离测试工位30厘米远的地方(距离不能过远,否则会影响对信号强度的判断)。

  二、操作步骤:

  1)装入T卡、测试SIM卡、电池,按开机键开机;

  2)手机启动后,输入*#2846#,选择“工厂测试”菜单进入CIT。此时,手机已经开始在后台自动搜索GPS、Wifi和蓝牙信号。

  3)核对软件版本,版本无误,点击“测试成功”按钮;版本不匹配,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4)内置存储卡,屏幕显示出容量,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5)SD卡测试,屏幕显示出容量,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6)SIM卡测试,能识别到SIM卡,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7)按键测试,按照提示信息按动相应的按键,所有提示消失后自动退出。

  8)振动测试,手机振动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如无振或者弱振,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9)听筒测试,听筒中会有音乐播放,声音正常的话,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0)LCD显示测试,按红绿蓝三色、绿、蓝、白、黑顺序显示,循环显示一轮后自动退出。显示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如果显示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1)扬声器测试,音乐从扬声器播放,播放音乐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播放音乐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2)后摄像头测试,后摄像头自动开启后进入预览状态,检查显示是否正常,继续按键盘区的返回按键,如果显示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如果显示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3)前摄像头测试,前摄像头自动开启后进入预览状态,检查显示是否正常,继续按键盘区的返回按键,如果显示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如果显示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4)背光亮度测试,背光亮度明暗变换,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5)录音测试(需插入T卡),对着Mic说话,点击“开始播放”按钮,听筒会自动发出所录声音,如果播放录音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6)耳机测试,插入耳机,带上耳机(左右耳都要佩戴),点击“开始测试”按钮,对着耳机上的Mic说话,正常的话能同时从左右耳机中正常听到录音。最后,按耳机上的按键,屏幕上应显示耳机按键被按下。如果以上两步都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7)耳机听筒测试,带上耳机(左右耳都要佩戴),能听到音乐,声音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8)FM测试,插上耳机,进入后,切换电台,收听广播,然后按退出按钮退出FM。如果能正常收听广播,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如不能正常收听广播,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19)光线传感器测试,靠近和远离光源,屏幕上的数值应该有变化,变化超过25,且变暗变亮各两次后自动退出。

  20)距离传感器测试,升级完软件首次测试需要点击“校准”按钮,校准时不能遮挡传感器;非首次测试,手贴近手机屏幕,应显示0.0cm字样,手抬起应显示1.0cm字样,反复两次后自动退出。

  21)加速度传感器测试,把手机平放在桌面上,Z轴应PASS;手机直立,Y轴应PASS;手机侧立,X轴应PASS。如果 X、Y、Z 都PASS,测试成功后自动退出。

  22)电池充电测试,未插充电器时,界面提示“否”的字样,插上后,界面提示“是”的字样,并且充电按钮上带有“闪电”标志。充电正常,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异常,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23)蓝牙测试,如果界面能显示出搜索到的蓝牙设备,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24)WLAN测试,测试待测手机的wifi功能时,只会搜索以“ontim”开头的热点,忽略搜到的其他的AP或热点,并且会判断信号强度大于-40dBm,才算 OK。如果wifi扫描成功,点击“测试成功”按钮;否则点击“测试失败”按钮。

  25)GPS测试,进入菜单后,出现柱状图,代表搜到的卫星信号的强度,待柱状图变为黄色(或绿色),表明已定位测试成功。点击“退出”按钮,手机会自动判断定位是否成功;

  26)触摸屏测试,根据触屏的厂家,手机会自动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显示在屏幕上;

  如果是富纳源创的TP,屏幕上会显示满屏的红色方块,从上到下一列一列滑动屏幕上的红色方块,如果所有相应红色方块变成绿色,都划过后自动退出;

  如果是欧菲的TP,屏幕上会显示四行红色的方块,从左到右滑动屏幕上的红色方块,如果所有相应红色方块变成绿色,都划过后自动退出,如图所示:

  附华为G521-L176 CIT指导_V1.0: HUAWEI G521-L176

网友A:
这是理论的东西,没多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理论的东西,没多少用

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可以辅助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