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点比较大像硬盘焊盘有必要除胶吗??

楼主(2016-10-17):
像硬盘焊点比较大,那有必要除焊盘胶吗?不除胶 植锡后直接焊上去应该也不会造成虚焊吧?

网友A:
肯定要除胶的 不然焊完容易高低不平吧

网友:
如果用了厚钢网植锡,一般不用太仔细除胶,建议还是清理下好点,生手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除胶的 不然焊完容易高低不平吧

同意   除胶是为了让芯片更好的与主板衔接 不留空隙 这样不会虚焊 或者摔的时候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硬盘可以试试

网友:
建议还是除一下胶吧,避免值锡高低不平

网友:
我搞了40多个硬盘了,就开始除过几次胶,后来直接用吸锡带扫一下,大体平整就行了,焊盘用弯头烙铁扫一下,保持锡点大小一样,硬盘植锡大小一样,基本每次都一次过,生手除胶更容易搞掉焊盘,危险系数更大

网友:
硬盘焊点大 可以稍微轻微初一下 凭证就可以了吧

网友:
必须除胶,本来用锡膏植锡焊点就不高,而且有胶存在,不能保证每个焊点都完美焊接。

网友:
强迫症必须除,一丁点都不留

网友:
稍微清楚吧我感觉不然不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