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 集显 AMD通病

楼主(2016-10-17):
G485 开机电流0.38到0.42A  不显,刷BIOS 之后不显  检查主板电池是否有电,还不行  就把南桥上面的电容通换掉  要么换新的南桥OK

网友:
哪个电容哦

网友:
这种南桥上面电容容易漏电,换掉就OK  修过很多台了  没有返修

网友:
哪个电容漏电不懂啊,全部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加焊应该也有用的吧

网友:
RTCVCC滤波电容吧

网友: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电容漏电去掉OK

网友:
我也是直接去掉电容

网友:
通病来的   一般都是取电容   在放下电就欧克    了

网友:
这么多电容  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碰到过,这个板子质量很差

网友:
其实就一个而已,摘掉就可以了,G475一样故障

网友:
那个电容啊!这么多

网友:
RTC电容换掉!!

网友:
cmos电池所连得那个电容吗

网友:
不需要懂这么多的电容吧,只有与CMOS 电路相关的电容去掉就好了。测量一下看哪个电容有CMOS 电压就是的

网友:
我认为应该确定下是哪一个,不应该是所有的都拆了换!

网友:
全部换好麻烦    能确定是哪一个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通病论坛有呀,大家都知道具体到南桥上面确定的某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