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600-不引导硬盘

楼主(2016-10-17):
能开机 插上硬盘不定时引导不进去也就是不进系统《系统什么都排除了》

刚开始刷了几个bios不行  换bios芯片刷还是不行  硬盘接口供电正常硬盘的数据传输的电容都换了,

《还是有时候可以进系统有时候进不去系统看着就是没引导》。最后判断PCH的问题了

定了个PCH换了之后,亮机慢而且亮机5秒就掉电,《以为桥没换好呢,想了想不应该》感觉是bios问题,有开始刷bios刷了5个bios还是掉电《一直刷的是pch的bios ec也有一个bios明亮机也就没刷ecbios

想了想干脆去找个两个bios一套的,两个bios都刷了一遍 ,完美不掉电了每次也都能进系统了

维修结论:pch坏

网友:
结论出来了 你修好没

网友A: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啊

对的  换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