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kbp206整流桥

楼主(2016-10-17):
显示器kbp206整流桥能用kbp208G代吗

网友:
急求  那位大神来告知一下

网友:
是完全可以代换的。。。

网友:
你看二极管方向一样就可以吧,我上次也没看型号,找到的二极管同方向的代换的ok了

网友:
好像只要是电源上用的,基本可以代换,个头差不多,能安装上。

网友:
整流桥我从来不看型号 大小一样就往上整

网友:
应该大小一样就可以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