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R2一体机显卡驱动黄色感叹号!驱动装不上。求救!

楼主(2016-10-17):
收一联想B520R2一体机显卡驱动黄色感叹号!驱动装不上。开机在WINDOWS进度条花屏,进桌面后不花屏,显卡驱动重装无果。后面换显卡芯片故障依旧!不带TV版的。在网上找了几个显示BIOS刷了,直接不亮机,后面换回原来备份的BIOS.南桥BIOS没有找到。现在求大伙支招!

网友A:
开机在进度条花屏,感觉是显卡问题,但你说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我就郁闷了,难道是显存???要么就是换的显卡不好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一体机的显示部分有BIOS吗?

网友C:
显卡换了还不行 就查查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一体机的显示部分有BIOS吗?

有的。怎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机在进度条花屏,感觉是显卡问题,但你说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我就郁闷了,难道是显存???要么就是换的显 ...

换的显卡不好,不可能跟以前的故障一模一样吧,这机率太小了。显存有问题应该也能装上驱动呀。现在这个驱动是装不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一体机的显示部分有BIOS吗?

有这BIOS。我备份了,芯片是U24.我也刷过了。但是都是刷了开不了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换了还不行 就查查显卡的条件吧

能不能科普一下,显卡需要哪些工作条件,师傅没有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的显卡不好,不可能跟以前的故障一模一样吧,这机率太小了。显存有问题应该也能装上驱动呀。现在这个驱 ...

虽然几率小,但不是没有,你如果确信你换的显卡百分百没问题,那就考虑其他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科普一下,显卡需要哪些工作条件,师傅没有教。

显卡的主供电  还有小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刷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的主供电  还有小供电  时钟  复位

若是这些没出来,屏幕应该不会显示呀。我现在这个是有显示只是驱动装不上,南桥也加焊过也一样。就差BIOS没有刷了,因为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