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外接显示屏不显示

楼主(2016-10-17):
接到个DELL m5110,开始时候是外接显示,会滴滴响八声,加焊显卡和桥之后,开机不滴滴响了,内屏还是不会显示,外接会显示,待机电流0.02,按开机键电流直接上到1点多,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啊,屏和屏线没问题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啊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啊
又被顶没了

网友:
各位大神帮帮忙看看啊
又被无情的顶没了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吧

网友A:
今天刚修一个,你把屏接口27脚和28脚短接下,亮了就是那个五脚芯片坏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修一个,你把屏接口27脚和28脚短接下,亮了就是那个五脚芯片坏

短接也没有反应

网友:
显卡和桥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