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奇葩故障修的蛋疼

楼主(2016-10-17):
一开始无待机 修出待机  上U有复位不跑码  测得有U复位无Upg   P GATA 型号为5为 截至 无待机  简单处理 去掉Q358  出待机 触发 全板复位 cpu有复位不跑码 测无cpu PG     aq5  B为高  直接找AQ3  AQ3  B为高  正常拉低  那么 直接更换AQ3  CPU pg出来正常   但是还是不不跑码   这里 开始坑了  发现CPU 电压才0.8   跟没上U似的  CPU 复位 和PG正常  无片选  当然CPU 供电不正常   用镊子碰一下AQ5的c级 可以跑  AQ3  C级碰也可以  把压CPU的手动杆重新拉开压下去 可以跑码 但是都必须是触发状态后去碰才有用  压底座没效果  换底座一样无效果 电阻全部无效果  坑爹了   然后准备发贴求助  万用表点倒AQ3 B 级发现 好像电压1.1-1.5跳  C 为0.9  这怪了  难道管子问题 还是那个cpu pg sb  问题 断开 发现正常  再次更换AQ3  解决  我去  这弯绕的 我人都变弯了。换上的料不一定是好的  要多次仔细确认下  不然 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擦 这个好坑

网友:
从料板拆来的,要更换两次才能确定是否好坏啊

网友:
料板上的元件看样子以后要确认一下

网友A:
楼主那个料板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Q做的料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料板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Q做的料板呢?

不是  随手拿起一块垃圾板 拆了个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