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6757P这个主板的EC供电

楼主(2016-10-17):
联想G575,板号LA-6757P,无EC供电,看图EC供电来自+3VALW,而+3VALW来自+3VALWP,实在有点困惑,发帖求助!!!

EC供电!!!

51125!!!

现在是51125的其它条件都满足,只是1PIN和6PIN无电压,无待机输出

补充内容 (2016-10-18 11:54):
翻了下别人的帖子,发现待机EN1 EN2是芯片自己给出来的,只是被VL拉低了,VS有19V,但是经过PR417和PR418不分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你自己加3V 5v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
检查这个

网友A:
ALW ? EC-ON啊,小伙 ,给我干一个BIOS 上去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3个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W ? EC-ON啊,小伙 ,给我干一个BIOS 上去

我的意思是这个EC供电是待机的3.3V,但Ec都没有供电,EC_on都没发出来,哪来的待机?不知道我这想法对不对?

网友:
芯片换过的

网友:
这3个都正常的!!!!

网友:
查开启脚的电压,搜索entrip1,2

网友:
看这个开启电压有没有后继拉低啊?

网友:
多看图        分析

网友:
我的理解EN1 EN2是分压出来的  应该和EC

网友:
我的理解EN1 EN2是分压出来的  应该和EC_ON没有关系的   你主要查最后一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