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 卡滚动条

楼主(2016-10-17):
F41M  卡滚动条,BIOS,系统,内存,硬盘都搞了,都没用,有谁遇到过

网友:
空板去掉外设试试呢

网友:
不考虑直接换南桥

网友:
内存内从内存内从

网友:
供电不稳定

网友:
拔掉光驱就行了,或者用老版本的XP

网友:
这机器 好像拔掉光驱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
不是大毛病

网友:
干掉所有外设,不行就直接换桥

网友:
   拔掉光驱,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干掉所有外设

网友:
把外设都取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