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20 死机,蓝屏

楼主(2016-10-17):
N4020 死机,蓝屏,刚开始是因为有这个通病问题,所以我换了显卡,可以亮机了,刚有时会死机,我重装了系统,也是一样
显卡
通病

网友:
蓝屏,硬盘外设这些都排除了么

网友:
硬盘和外设这些查过么有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蓝屏 先排处硬盘 内存

网友:
显卡问题 加焊就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