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详解维修思路

楼主(2016-10-17):
型号:Y450
版号:DAOKL1MB8E1 REV:E
故障:不显示,开机瞬间掉电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机,说是开机灯亮一下就灭了,扔我这就走了。
我拿到手先拔下电池(这是最基本的,免得电池充电引起误判),插电,待机0.01A,正常。按下开关,上电到0.50A瞬间掉电。Y450嘛,通病就是显卡电源小板嘛,看这个现象八九不离十了。啪啪两下拆开,首先观察主板有无进水,烧毁的痕迹,主板外观完好。

一般掉电对于小白都是比较棘手的东西,因为不知道怎么下手。不要急,先量内存电压,都会有一个瞬间电压出来的,1.5V出来了就代表内存供电是好的
接下来继续,桥供电1.05V好的。
接下来量显卡供电电源小板,因为小板是装在主板上的,表笔伸不进去,不好测量,很多人都是直接选择淘宝买,二三十块钱省力气。但也有很多客户急要,小板上一共产生两个电压,显卡供电1.05V和1.8V,我们可以用下面办法来测量,

再接下去量旁边的1.8V,没有出来,我们去量这个1.8V供电芯片的条件

这里条件都正常,还是没有出1.8V电压,表笔打1.8V的对地阻值,500欧正常。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芯片,场管,滤波电容出问题了。这个机的小板滤波电容我都修了3,4台了,通病一枚,直接换下滤波电容。
按下开关,上电到0.8A,然后跳变到1.30A

成功亮机!!!

  写的比较偏小白向,大神勿喷奉上大板小板图纸,点位。求各位看官多多加分,也是我写帖的动力,加分不扣自己分,动动手指我会更加努力写贴的

Y450 KL1 大板小板图纸.rar

Y450 KL1点位.zip

网友A:
一直听说Y450有通病 我一直没修到过Y450    希望最近来一台让我秒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听说Y450有通病 我一直没修到过Y450    希望最近来一台让我秒秒

Y450基本都是显卡电源小板坏,能修就修,省钱省时,不能修就换,也便宜

网友B:
那个电容也不说下,蓝瘦磨姑

网友:
有人问换了哪个电容,我上个图,这是通病,下次大家直接换这个滤波电容就好了,分分钟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也不说下,蓝瘦磨姑

图片已经上传,帮忙多加分

网友C:
楼主是无私奉献的人,点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无私奉献的人,点赞了

哥,加分啊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资料

网友D:
我遇到过几次都是换芯片好的  难道是取芯片的时候加热了电容好的啊,下次试试看

网友:
Y450通病了 显卡小板上面的芯片 和电容都同意坏

网友:
嗯嗯 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几次都是换芯片好的  难道是取芯片的时候加热了电容好的啊,下次试试看

是这样的哦,这个电容加热很容易不稳定的,当然这个芯片也容易坏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很好的案例  学习了 这小板确实爱坏

网友:
通俗易懂 可以的

网友:
Y450修的有几台但还没有修到过小板出问题的

网友:
还有通病  就是开关板

网友:
同样的问题坏的很多的,谢谢分享

网友:
自己顶一下,防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