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 INTEL主板不能装电池问题

楼主(2016-10-17):
N5010 INTEL主板,单用适配器待机0.015,有3V5V.触发可以正常使用,只要装上电池 通电适配器的话,待机变为0.076左右, 没有35V,而且待机芯片RT8205B发烫, 不能触发, 单用电池也不能触发, 待机芯片不发烫, 电池电压11V左右, 应该是正常的,待机芯片用51125代换了一下, 除了单用适配器时的待机电压变为0.01外, 其他现像都一样, 充电芯片,隔离管都换过, 找不到思路了,求帮助

补充内容 (2016-11-26 09:47):

问题已经解决, 是电容C3713短路, 造成+KBC_PWR提前产生,去掉就好了,电池模式下 +KBC_PWR在关下开关键后才能产生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是电容C3713短路, 造成+KBC_PWR提前产生,去掉就好了,电池模式下 +KBC_PWR在关下开关键后才能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