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的是钱

楼主(2016-10-17):
      一台笔记本,客户标示换硬盘后开不了机。
      打开看,主板进水,很多芯片引脚焊锡处出现电解现象,测各大供电没短路,洗板水清洗后还是无法开机,看来漏电严重,只好抛入100度开水里,浸泡30分钟后清洗,放恒温电热板上烘烤2小时,装机,连续试机四天,至今无任何故障出现。

       经此一役,收获颇多,下一块进水板如法炮制,竟然全部正常。

    友情提示,电磁炉加热时,请别放入主板。

    搞维修真就那么简单,早知道我就不背什么劳什子的棕一红二橙是三。

网友A:
这些机可能你放二天不用,又不行了...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机可能你放二天不用,又不行了...

没事,白天开机看连续集,晚上停机,一直正常着呢。

网友:
过阵子肯定还是没用

网友:
wo我倒,你这个也太彪悍的了。。有点吓人

网友B:
洗刷刷 在考考 水分干了 还是比较稳定

txj

网友C:
  我去  这样也可以啊  都不要小修一下的啊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刷刷 在考考 水分干了 还是比较稳定

原来经常水洗台式主板,如果不是接触上的问题,一向都很正常,现在试洗笔记本,看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样也可以啊  都不要小修一下的啊

它就是进水电解导致的漏电,没什么地方可修的啊!
当然,用超声波清洗效果会更佳。

网友:
不怕洗掉原件吗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下,楼主这套路不错

网友:
学到了 下次 我也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CPU问题 等同给他加热了下 应该还会返修

网友:
楼主脑洞大开的方法居然还挺有效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高手啊!佩服你

网友:
这样维修很简单了呀

网友:
你应该我们洗洁精洗 水会有残留的主板以后会腐蚀了

网友:
这贴应该加权限,不能让小白看到,话说此路我已走过好多年

网友:
奇思妙想,高手呀

网友D:
这是真的吗,还能这样洗?

txj

网友:
这套路 有电吓人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真的吗,还能这样洗?

谢谢你的分!如假包换。

网友E:
谁说家电维修的做笔记本就不能一手遮天?

txj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说家电维修的做笔记本就不能一手遮天?

谢谢加分!其实,电器的电路应该都一样一样的。

网友:
下次放点洗洁精,效果更好,

网友F:
呵呵 可以呀 只是你没遇到腐蚀的

txj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得气死多少老司机

网友:
   “搞维修真就那么简单,早知道我就不背什么劳什子的棕一红二橙是三。” 这句话很有意思色环背的挺熟啊

网友:
你的烤箱呢?   就这样会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可以呀 只是你没遇到腐蚀的

死马当活马医,主板腐蚀的......换板。

网友:
这么牛   楼主技术厉害

网友:
我去LZ牛掰啊,直接扔开水里- -

网友:
三观毁了,感觉这是偏方治大病啊!
就是我想知道怎么确定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煮,谢谢!

网友:
水洗、然后烘烤下进水机都能解决问题,见识了。

网友:
可以的 ,经过验证有的老是不好的机器居然有50%的修复率

网友:
感觉是楼主运气的问题 ,不过还是小心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