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3 5V出不来

楼主(2016-10-17):
t60 ,没有待机,东芝芯片正常工作,联想芯片76脚也发出了M1_ON信号,经过一个10K电阻变成VCC5M_ON去到u41系统供电芯片第4脚开启5V,量到是0.9V。M1_ON信号还通过一个0欧电阻到u41系统供电芯片第28脚开启3V,测到是3.3V,现在是系统供电芯片的供电21脚20V20脚5V都正常了,5V,3V的开启信号也有了,但还是不出3 5V。芯片也换过了,什么情况,前辈过来指点下吧!

网友A:
VCC5M_ON应该是3.3V才会开启吧?实际测量到0.9V应该不对的。还有应该测量一下3V的PGOOD是多少

网友:
找论坛强哥买板子  他这种板子应该多吧

网友:
太老了,这个主板修起来头疼。 买一张 应该不贵饿

网友:
主板不到一百好像  不过修好了多挣点

网友B:
看样子好像保隔也没导通吧  先确认保隔是否已正常  然后再查U41的工作条件

网友C:
记得好像是3V5V滤波电容吧

网友D:
买板子吧 一百大洋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好像保隔也没导通吧  先确认保隔是否已正常  然后再查U41的工作条件

保隔第二个场管还没打开,打开要3 5V 出来了才能给场管G级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板子吧 一百大洋左右。。

板子换完了,这不没事拿出来练习下嘛

网友:
好吧 楼主学习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VCC5M_ON应该是3.3V才会开启吧?实际测量到0.9V应该不对的。还有应该测量一下3V的PGOOD是多少

我也觉的在点低,但哪个10K电阻也没问题啊,单给个3V也没在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好像是3V5V滤波电容吧

电容也不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的在点低,但哪个10K电阻也没问题啊,单给个3V也没在被拉低。

那就很有可能是联想芯片挂了吧?记得这个芯片是PMH7?或者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容不短路不代表就是好的

网友:
直接报换主板,多报点,还能挣些钱,老板子料板都不好找

网友:
这种老机器直接换板好了,某宝100内

网友:
3V5V电容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