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 联想 启天m4350开机滴滴两声无显示

楼主(2016-10-17):
LENOVO/联想] 联想 启天m4350开机滴滴两声无显示 H61的板子
Lenovo
联想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2016-12-13):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通病?怎么解决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2017-02-05):
开机转一会就停了,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2017-10-10):
修好了吗 想知道结果 我这也是这样子

网友(2017-12-11):
一般是刷BIOS好了,我遇到几台 两声报警,刷了BIOS 好了

网友(2018-03-07):
应该就是U927这个问题吧,BIOS的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2018-10-29):
刷BIOS即可.我也处理过几块这个主板.

网友(2022-05-18):
我试过了,刷BIOS即可。引用这个贴子的BIOS: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85-1-1.html
刷U927这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