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17):
接手一块华硕H61主板,,板号 P8H61 PLUS,,I3的U,,好高级的样子,,先来个全图

ps(本帖所有图片均修复后拍的)

插电后,, 点开关针没反应,,一丝反应都没有,,那应该就是不触发喽,,习惯先测一下开关针电压,,有3.3V,表示待机就差不多了,,先看一眼IO

新塘的NCT6776F,,论坛找了一个引脚定义图

不触发那就按时序走,intel触发流程,,开关→IO→SB→IO→ATX

实测IO  61脚有3.3→0→3.3的跳变,,说明IO已经收到了触发信号,,再测IO 60脚给南桥的触发信号时,,是这样的 0.5→0→0.5。这不对啊,正常应该是3.3的跳变,,打值五百多,,也没短路,,IO也有拉低动作,,那应该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这个电压应该是南桥那边上拉的,,找南桥这边与这个信号连接的点,,点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应该是断线了吧,于是顺着IO 60脚开始跑线,,这种走线及颜色And走线密度盯得我眼睛都疼,,找了半天,,主板翻了四五遍,,穿了四五个孔,,终于发现目标,,眼睛差点瞎了

放大一点

补好线后

再次插电

能触发了    :D:D:D:D:D:D:D:D:D:D:D:D:D

上U上内存上诊断卡

切个镜头

呃   の   就这样吧,,小问题,,没事的话就加个分呗

: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A:
谁能跟我解释下,,最后那一大串英文是什么意思,,弄啥嘞

网友B:
最后一大串英文是弄啥的

网友:
可以的  深夜回个贴  赚点积分  哈哈

网友:
好手艺的,又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跟我解释下,,最后那一大串英文是什么意思,,弄啥嘞

修好板不容易,跑线眼都花了,楼主最后,不是打飞机就行了。加分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跟我解释下,,最后那一大串英文是什么意思,,弄啥嘞

母鸡啊,莫名其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大串英文是弄啥的

母鸡啊,,莫名其妙的

网友:
楼主保重眼睛!!

网友C:
io的psout的电压跳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大串英文是弄啥的

英文是握手 估计是表情添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psout的电压跳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通知南桥用户已经按下开关,,

网友:
不错,修的好。跑线是很费事。

网友E:
断线也看得见,牛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英文是握手 估计是表情添加多了

对头,,,,英语不错啊

网友F:
牛BB   这种断线  找瞎眼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线也看得见,牛批啊

加个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牛BB   这种断线  找瞎眼睛呀

加个分呗

网友:
厉害,最怕跑线路

网友:
断线比较难找,

网友G: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H:
不错呀
这问题简直是秒杀呀

网友I:
黑色主板跑线确实是折磨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呀
这问题简直是秒杀呀

折腾了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I:
黑色主板跑线确实是折磨人啊

是啊,,眼睛盯得流眼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时序重要啊,加个分呗

网友:
恩恩,,这就断了半毫米,,之前没处理前简直就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找出这小断线的都是高手

眼睛盯仔细点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的psout的电压跳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通知南桥用户已经按下开关,,可以上电

网友K:
这得用放大镜找才能看见啊~楼主检查仔细啊~

网友:
火眼金睛啊

网友:
跑线有时候吐血啊   眼睛看着痛

网友:
最后那一大串英文是什么意思,,弄啥嘞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得用放大镜找才能看见啊~楼主检查仔细啊~

那必须的      加分

网友:
楼主,南桥的信号连接你那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断线的问题需要细心有些好弄有些就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是牛A与牛C 之间

网友:
这种故障就需要耐心跑线了

网友:
主板的电路板是几层的,跑线是要功夫

网友:
好厉害的眼力啊 楼主 要是小弟这样的估计怎么看也看不出来啊

网友:
好东西记得多分享有用

网友:
看来修板还是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断线也看得见,牛

网友: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眼观六路呀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