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 暗屏 ,外接显示内接有显示无灯光,不换RTD2136发烫芯片,飞线亲测ok

楼主(2016-10-17):
版号 华硕X750DP REV 2.0

网友:
上面的不全面  ,补充

261 Bytes, 下载次数: 19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飞线补充

网友A:
哦C   还要下载给分呀  现在分多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C   还要下载给分呀  现在分多贵呀

这个版块是不要下载分的,放心下载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lvds 的36脚,37脚是屏开启和亮度脚,我的这个有36脚电压3.1v,所以在外围把相通的两脚飞线短路即可,

网友B(2016-12-09):
那个芯片发烫不会挂掉吗,在外面把亮度接3.3,屏正常了,怕芯片挂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芯片发烫不会挂掉吗,在外面把亮度接3.3,屏正常了,怕芯片挂掉

有的芯片发烫是负载过重,是芯片不会坏的,

网友C(2017-03-01):
没有看懂,飞那里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懂,飞那里线啊

lvds 的36脚,37脚是屏开启和亮度脚,我的这个有36脚电压3.1v,所以在外围把相通的两脚飞线短路即可,

网友D:
这个还要分 真是没有天理

网友(2017-04-02):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分 真是没有天理

这是里面的内容:lvds 的36脚,37脚是屏开启和亮度脚,我的这个有36脚电压3.1v,所以在外围把相通的两脚飞线短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