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6-10-17):
机型:联想B575
板号:10332—1

先看一张亮机图,这机器修亮机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1.此机原始故障是不触发,我接手之前换过桥,刷过BIOS还是不触发。(无进水,之前无修)
到我手上时待机0.02A,按开关变成0.03A然后有变成0.00A,直接用示波器抓3/5V波形,发现3V有杂波,直接更换滤波电容波形就很完美。
此时接适配器就自动触发了,但按开关键不能强制关机,然后就每次都是自动触发到0.5x-0.4x之间的电流跳变,且不亮机。
断电量全板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量大电感电压其中有一个在0.8-0.9这两个电压跳变。

2.感觉这种奇葩故障无从下手,因为了解到BIOS刷过,所以干脆刷回原机BIOS。
此时不会自动触发了,但是按开关也没反应,量开关针电压为0V,并且在开关排插接口处发现有掉件,打开图纸发现R6808掉了,补上100欧姆电阻后开关针有3V但是依然不能触发上电

3.此时3/5v和公共点正常,就开始查EC待机条件。
只有AC_IN不正常为0v.对地阻值465正常,直接拉了一个3v过去,按开关依然不触发。(注意图纸上是没有带#号的AC_IN, 同时也注意一下那个绿框,后文会提到)

4.EC待机查完后开始查南桥的待机条件,供电3v正常,32.768正常,BATLOW正常,查到RSMRST#时0v不正常,直接又拉了个3v过去,按开关还是不触发。
修到这里我忍不住了,大爷的哪会有这么多故障。。。  滤波、掉件、ACIN、RSMRST#都修正常了,居然还有?
于是断掉刚刚飞的两根线,刷之前在论坛下载的刷过一次的BIOS上去。
这次刷回那个BIOS后不自动触发了,按开关也可以触发上电并且还亮机了!也可以按开关关机(说明应该是掉件的那个电阻的原因,但是能亮机,这又点不同吧,之前也是刷的同一个BIOS,所以这情况我现在也还一脸懵比)。但是多试几次就发现第一次能触发亮机第二次就触发不亮,擦下内存又可以。
→附上BIOS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623-1-1.html

5.干脆换了一条内存,就触发7、8次有一次不亮,本来我想再重新下载另一个BIOS刷上去时,大神说跑个代码看看
这快板跑代码需要在图纸上找到BD1再每个脚位区分好飞线到诊断卡上(如图),能亮机是代码是F4/31/81/46,在31出现是屏幕就已经亮了,而不亮机是的代码是26,挡内存

6.此板只有一个内存插槽,上假负载就不能上内存,上假负载量内存工作条件发现内存复位为0v不正常,其他全部正常。
上内存在内存槽的内存复位脚位量又能量到3v,再上假负载就有是0v,感觉这样也查不出什么。

7.最后再换了另一条内存上去反复开关开关开关试机,估计试了五六十次,次次都亮,看来终于是结束这次维修了,居然是挑内存
还没完,还记得AC_IN和RSMRST#这两个信号吗?我在亮机的状态下量得RSMRST#是有3v的了,但是AC_IN居然还是0v!这里我思考过,没带#应该就是3v正常啊,但为什么亮机的正常状态下还是0v?
我问过大神,大神说接上原机电池看看,接上后AC_IN依然是0v,大神拿了一块新的电池来试,当只接电池是AC_IN就是3v(这样也说明原机电池是坏的,后来看电流判断有没有充电电流也证实原机电池是坏的),单接电源以及电源电池同时接时AC_IN就是0v,这个估计是有个检测电路,但是修机的时候是单接电源的,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啊(方便知道这种情况的前辈指点我,图纸已上传在末尾)

最后总结:
--BIOS会引起很多乱七八糟的故障,文中电流0.5x-0.4x来回跳算一个。(只是同一个BIOS,刷两次居然有两种不同结果真是难以解释)
--如果延一条思路走下去发现很多奇怪问题,可以考虑改变思路不要再泥足深陷(比如上文中两个BIOS表现不同反复刷改变的思路),不然弯路越绕越远。
-- 什么情况需要改变思路?上文一个不触发的板子居然有滤波、掉件、ACIN、RSMRST#这么多的故障,滤波和掉件还说得通,但ACIN、RSMRST#就说不过去了。所以就应该考虑改变思路。
--此机我接手之前换桥是误杀,所以不触发的故障公共点、3/5V、EC待机、桥待机条件一定要查清楚后再动桥。虽然拆下的桥应该还是好的,但是时间精力浪费了,士气也受挫。

网友A:
思路很明确,很好的帖子,楼主是实地的吧

网友B:
干了桥的人一般不会像你这样去修了,这种问题不按时序修是很难修出来的

网友:
刚开始可能没什么问题,很多都是盲修造成的故障;

网友:
很受启发,以后路走不通时就换条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了桥的人一般不会像你这样去修了,这种问题不按时序修是很难修出来的

之前没找到图纸     我后来找到了,没图纸难修的

网友:
哎 怎么那么多故障呀

网友:
有的板子acin信号就是低电平正常,你这个可能标错了

网友:
对于不触发的机子,没有图纸,真是难上加难。有时甚至想,这笔能挣200块,我愿出一半买图纸。

网友:
这机器真是修到吐血

网友:
这机器修的人都能变成神经

网友:
楼主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C:
实地的  是不一样  不过 你说一个BIOS出现2个故障 我不相信  出现2个故障有可能是  你风枪吹到了  改变了故障

网友D:
修的很辛苦
虽然有些小小的描述错误,但不影响楼主技术,很棒

网友:
维修还需要细心  不能慌乱盲目

网友E:
''内存槽的内存复位脚位量又能量到3v ''   还没有遇到过这此处能测量到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很受启发,做维修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有点6 要是我 早就判死刑了

网友:
对楼主的敬仰犹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网友F:
楼主你是实地的吗 技术这么好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
图纸有时也会弄错吧。但两次同刷同一个BIOS,结果不一样到是很诧异了

网友:
故障好多啊,能修好的都是大神,加分顶你一下。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杠杠的

网友:
要是刷过一次bios,我几乎不会考虑。然后这板就在我手里报废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这么多问题,修出来是技术,描述的有些不太准确

网友:
技术确实很厉害

网友:
盲修只能是故障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槽的内存复位脚位量又能量到3v ''   还没有遇到过这此处能测量到这么高的电压

电脑还在,看到你这句话我重新量了下  是1.5V,昨天写帖子的时候记错了,谢谢提醒哈

网友:
艰苦维修辛苦

网友G:
为什么高手在修的时候思路是一惯明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高手在修的时候思路是一惯明确的

因为是修出来了的,修不出来也就都没发帖了。修的过程中也迷惑

网友:
仰望。。学习了。高手

网友:
维修第一步 先刷BIOS

网友:
学习了,分享是美德啊
、】

网友:
这种问题不按时序修是很难修出来的 学习了

网友:
很细致的分析,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的是太棒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厉害

网友:
简直受益匪浅

网友:
这板修到这样,真心不容易

网友:
高手   这个机器图纸 传上吧

网友:
是待机问题吧

网友:
牛b哥  在这里啊

网友:
楼主写这篇文章花了不少功夫吧

网友:
思路杠杠的     有图修起来挺爽

网友:
写的详细 学习中

网友:
高手在人间学习了厉害呢

网友H:
楼主这机子修多长时间啊,怎么这那么多问题啊!

网友I:
AC_IN有低电平的,RSMRST#,。。。。。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就是死活不出来,桥其他条件都正常了,就这个不出来。也不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I:
AC_IN有低电平的,RSMRST#,。。。。。我现在手上有一块就是死活不出来,桥其他条件都正常了,就这个不出来 ...

RSMRST#不出来吗  ?这个是EC发给桥的,你要查EC这边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机子修多长时间啊,怎么这那么多问题啊!

昨天下午4点接手的,晚上7点就修出来了     不触发修的还算比较熟了,所以查条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这是跟我这一样的节奏。不管什么问题杀桥杀显卡,不行就拿给我了

桥和显卡表示很无辜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修的很辛苦
虽然有些小小的描述错误,但不影响楼主技术,很棒

RSMRST#应该是1.5V我记错了,记成3v,除了这个还有哪里啊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J:
RSMRST#应该是1.5V我记错了,记成3v,除了这个还有哪里啊饼哥?

不是RSMRST#,是内存复位应该是1.5V,记错成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明确,很好的帖子,楼主是实地的吧

是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的  是不一样  不过 你说一个BIOS出现2个故障 我不相信  出现2个故障有可能是  你风枪吹到了  改变了故 ...

我也不相信,修的时候不信,现在还是不信,具体原因我也没找到呀,郁闷中呢

网友:
风枪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是实地的吗 技术这么好

是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和显卡表示很无辜

没办法。这随便一个人都打招牌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经验丰富,肯定修了很多年了

并没有,今天2月初从迅维毕业出来的

网友:
我拆BIOS都是用烙铁拆,修这块板没有用过风枪啊

网友:
好希望技术可以有楼主一样棒

网友:
cgjl.yhjlhi;lkljk;jkl;lkj;

网友:
大神的技术了得啊

网友:
“虽然拆下的桥应该还是好的,但是时间精力浪费了,士气也受挫” 有同感。。。。

网友:
高手啊 我多多学习

网友:
你哪里的人  加QQ 280050477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