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10P进滚动条时白屏,随后黑屏,但不掉电

楼主(2016-10-17):
但开始认为是显卡。因为进BIOS有乱码,一拆机显卡测有,集成的,换内存OK
显卡
掉电
黑屏

网友:
高手 速度解决问题

网友:
内存问题啊 上次我修到一个b460的机器也是 修安逸了一来我就换 没好就没在意是不是内存问题后来修来修去还是内存

网友:
滚动条白屏是不是北桥

网友:
滚动条前白屏是南桥,滚动条以后白屏是北桥

网友:
没有碰到过,下次碰到了试一下

网友:
傻了吧,还拆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