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宏碁LA-4921P 刷BIOS烧录器报错

楼主(2016-10-17):
宏碁LA-4921P 刷BIOS总是错误,大家帮帮忙,怎么回事呢?

网友:
没人回复,自己顶起来

网友A:
bios芯片坏或者座子接触不好,刷其他芯片可以不

网友B:
你的编程器坏了  需要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坏或者座子接触不好,刷其他芯片可以不

新买的烧录器,我订bios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编程器坏了  需要更换

刚买的烧录器哦

网友:
编程器不兼容吧

网友:
芯片引脚变形了,重整引脚正常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