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S硬解ID

楼主(2016-10-18):
刚入行对这个不太了解 就是关于5S的板低的问题 我想知道 国行1533 和美版1533板低是否一样 如果一样的 拿来国行的1533套件 直接通过修改码片资料  就可以实现 3网 电信4g 联通4G 移动2G
还有一个问题 1530 1528 1518 1457 1533 不管什么版本 就是板低都一样吗 我在这问题上我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
貌似有的版本会有差别

网友:
好像要对版本  不然会信号跳水

网友:
苹果的就是比较严格 所以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下 最好还是一模一样的好

网友:
目前为止还没换过  只是听说不可以

网友:
1528 搬 到1530 没有问题只是 他喵的变成联通定制的了

网友:
1530 1528 1518三个底板一样6.1 6.2,都是基带不一样换了就是定制机,1528 1518的是定制机,其他的都是6.1版本除了电信版,无网络锁都可以代换,还有就是5c基带可以装在5s上对应装美版日版装6.1,双4g装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