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7改xp会出现grul?

楼主(2016-10-18):
装完头一次可以进去,但是第二次进去就出现grul了,进不了系统,我是用ghost装的,没有重新分区!这是怎么回事呀?
win7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修正下系统。

网友:
进PE 然后用软件修复一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新款的机器用集成ACHI的安装盘安装,GHOST版本的好多不行。

网友:
windows引导损坏,进PE用硬盘分区工具重建硬盘引导就好

网友:
重新进入PE。再用PE上的系统引导修复一下C盘引导,重起就好!

网友:
DG重建硬盘引导。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