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00 奇葩问题

楼主(2016-10-18):
是不能充电 更换充电IC后 故障一样 更换电池后 可以亮机 装好机器后 又不能触发了 加适配器可以触发 拔掉适配器又能让电池供电不关机 而且用 适配器触发一次关机 拔掉适配器 又能让电池触发 亮机 这立马就奇怪了  但是关机一会 又不能让电池触发亮机了  有时候 电源指示灯会亮黄灯 而且 进入系统也提示电压只有1% 但是 不会关机 而且可以玩很久电脑

网友:
电池电量检测出错了吧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  有问题  仔细查查 吧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一般都很难查